求助,康舒 智能400电源,辅助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8-01-25):
我的康舒 智能400电源,辅助电源芯片炸了,它的型号看不清,求助,那位帮忙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2天了,还没有人回复,只好再等待

网友:
你应该拍板子图片上来,画电路按电路分析

网友:
应该拍个板子的图片上来,还有电源的详细型号,画个电路分析电路来确定芯片型号

网友:
这个要看实物图才知道的不过你说的那个芯片是不是7个脚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芯片型号应该是tny277或者是tny278如果是这个芯片的话那么这个芯片的前面应该还有个保护电阻烧坏的很小一班10-20欧左右跟保险丝原理一样的换上后记得检查周边电路有没有二极管烧坏没有的话一般就ok了,康舒的电源有时挺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