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笔记本电脑没有B+电压。

楼主(2018-01-25):
Y400笔记本电脑(板号为QIQY5 LA-8691P)在使用工突然关机,再开机不上电。拆开测B+为0V,测P2(PQ37的S极)有19V,过PQ38后电压为0V,测PR268对地电阻为0欧,取下PR268后PQ的D极(P3)有19V。于是查电阻。当断开PJ8时B+的阻值不再为0欧,而是为5欧。检查PJ8这边,在线测PQ18、PQ19并没有短路,于是分另取下PC49、PC50,当取下PC50时,阻值恢复正常,测量取下的PC50的确击穿短路了,换掉PC50;但是B+处为5欧,阻值还是很小,继续断开电路检查,当断开PL20后,B+处的阻值为245(二极管档测),后级仍为5欧,测量PQ46、PQ48没有短路,于是怀疑PC26、PC27、PC32上,把三个电容都取下,这时这儿的阻值不再为5欧了,而是为无穷大,但是测量取下的三个电容却并没有断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把它们掉了,恢复PL20,测量B+处的阻值为245,插上电源,可是B+还是为0V。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插上电源看看pq38的G级是几伏,之前我也修过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
这种隔离保护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插上电源看看pq38的G级是几伏,之前我也修过不过隔离保护

PQ38的G极(4脚)有19.80V,123脚为19.81V,5678脚为0V,应该是PQ38坏了吧。

网友C:
维修的道路是坎坷的,只要有耐心,再加上细心一定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的道路是坎坷的,只要有耐心,再加上细心一定能搞定。

                         谢谢回复,谢谢指教。

网友:
PQ38的G极是低电平导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8的G极(4脚)有19.80V,123脚为19.81V,5678脚为0V,应该是PQ38坏了吧。

PQ37和PQ38都是低电平导通,这两个看看是哪个坏了,我之前修过是PQ37击穿了直接大电流过来,换了就好了,你查查看看

网友:
PU17坏了。可是手里暂时没有。等购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