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反复重启掉电。重启

楼主(2018-01-25):
E431 反复重启掉电。重启E431 反复重启掉电。重启E431 反复重启掉电。重启

网友:
摸下网卡热不热不热的话,你就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拆机检查吧 。。。。

网友:
431要刷工厂的程序,分离好的。刷普通的不能用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了,不行再测试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