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一体机A1419 怎么拆屏。。哪个大虾 发个视平连接

楼主(2018-01-25):
苹果 一体机A1419 怎么拆屏。。哪个大虾 发个视平连接苹果 一体机A1419 怎么拆屏。。哪个大虾 发个视平连接苹果 一体机A1419 怎么拆屏。。哪个大虾 发个视平连接

网友:
这个双面胶的,熟练的也好拆,看你自己咯

网友:
就是用双面胶黏住的,用刀片割开

网友:
很简单的,用一个钢网就搞定了,,钢网薄,,大概10CM以内是安全位置,直接划,,不超5分钟就拆好了,不用风枪

网友:
上面俩种  不太好

用   台机内存包装盒的 透明塑料   的 软塑料  。用一角

太硬  玻璃易坏

网友:
双面胶来的,用薄拨片一路滚过去,网上有视频

网友:
不熟练自己最好别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