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S30I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8-01-25):
机型:锋锐S30I
故障:暗屏。
维修:
首先这个机找不到图纸,迅维论坛也有几个坛友发帖暗屏求助,是不是通病我不敢说,也没啥技术含量,只能说提供一个思路。
1.手电筒照屏幕,发现有字符,无背光。拆下屏幕,发现是30针的小斜口屏,刚好有个山寨本拆下的,替换试了一下,故障依旧,排除屏幕可能性。

v2.开始测屏工作条件。进一步测量,发现屏接口3.3V有,无19V。拆出屏线打两端阻值,排除屏线。测主板屏接口,无19V,没找到图纸,跑线路,追到PQ21,进一步检查发现PF5开路(图片上用黑色箭头画出),打对地阻值正常,在坏屏的电路板上拆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烧保险秒...............楼主收钱

网友:
这种烧保险的是送钱的活

网友:
还真是送钱的活,平时维修都很难遇得到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去飞线了。。

网友A:
我手也有这款机器,到现在也没找到问题,一进系统就重启,单接适配器,单接电池,同时接适配器电池都这样。放我这有半年了。一开始也有这问题,换内存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出这个问题,再换内存也不好。

网友:
保险坏了吗

网友B:
什么手机 。。 照片这样清楚哈

网友C:
这保险必须换吗?如果直连会怎样?小白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手机 。。 照片这样清楚哈

iphone6  手机  光线好拍得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保险必须换吗?如果直连会怎样?小白求教

这个应该是屏供电的保险,防止液晶屏电路板上短路设置的,直连的话如果有短路可能会烧起来

网友:
是的,开路了,没有想到的事情,上面标了个N,台式机液晶屏坏的拆了一个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手也有这款机器,到现在也没找到问题,一进系统就重启,单接适配器,单接电池,同时接适配器电池都这样。 ...

和内存有绝对的关系,这机器我修好后,可以加内存,加固态。换了海力士2G/800 16片颗粒的和三星的16片颗粒均出现你说的问题,连进PE不到桌面就重启,后来一度怀疑主板还有问题,但是后来冷静思考了一下,客户原来1G/800的8颗粒进系统正常,我找了一片三星的1G8颗粒上去也正常,再后来找了一条金士顿的2G/800 16颗粒总算兼容了。总结下来,这主板兼容性非常差!!!!

网友:
烧保险一般都是送钱,一个月也能遇到几台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 虽然简单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郁闷我是小白兔

网友:
这就是捡钱的机

网友:
白屏暗屏,最好修,条件就那么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内存有绝对的关系,这机器我修好后,可以加内存,加固态。换了海力士2G/800 16片颗粒的和三星的16片颗 ...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我再多找几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