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充电芯片详解

楼主(2018-01-25):
先截一张苹果6的充电芯片镇楼,

这篇介绍主要是给初学者看的,觉得不错的话,不妨打赏几个金币

本章图纸位于苹果6图纸的14页,如果手边有图纸的话不妨翻到这一页,这样看起来更方便些,如果没有的话,本帖附有链接可以下载,不过需要金币,所以下载要谨慎,图纸里面没有特别的注释,仅是参考。好了,闲话少说,步入正题。

大家先看到14页的左上角,如下图,

不好意思,不是左上角,说习惯了,是正上方,如下图

这是这一页图纸的标题,也是介绍,中间有个&,表示和的意思,说明这一页总共要介绍两个芯片,第一个单词TIGRIS本来的意思是底格里斯河,在这里代指充电芯片,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我想说设计这页图纸的人也许在底格里斯河那里长大的,对那里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才用了这个名字,没什么特殊的含义,知道它代指充电芯片就可以了,后面的单词CHARGER就是充电的意思,缩写的话会写成CHG,所以看到CHG也要知道是指充电芯片,至于后面的VIBE DRIVER是本页的另外一个芯片,位于充电芯片的下方,这里就不附图了,其中VIBE是震动的意思,DRIVER是驱动的意思,总的来说可以叫震动控制管也可以叫震动供电芯片,总之就是给震动马达供电的。

好了,下面正式开始分析芯片,我们说分析一个芯片,首先从它的供电部分开始,请看下图,

充电芯片总的来说有三路供电,其中A2B2C2D2脚的供电是由PP_VCC_MAIN提供的,A5B5C5D5E5脚的电压是由PP5V0_USB提供的,这个电压是从充电接口处来的,还有一个电压是PMID_CAP,大家可以查下这个电压有没有和其它地方连着,结果是否定的,像这种没有和任何其他地方相连的电压,我们一般叫自产自销的电压,就是自己产生然后用于自己内部的电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测量这路电压的阻值,如果发现不对,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了这个充电芯片也就是U1401损坏,没有其它可能因为这个电压只和U1401有关,那如果测量阻值对的话,是不是说明U1401一定是好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只能说明这个模块是好的,因为芯片内部分成很多模块,这个模块好并不一定说明其他模块也是好的,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逻辑关系。所以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应该格外注意这种自产自销的电压,因为它可以判断芯片是否损坏。好了,现在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把U1401芯片拆了,这时再测量电压的阻值,应该得出什么数值?万用表应该显示的是OL,这个表示无穷大的意思,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不用看了,因为你有可能看不懂这篇文章,那么为什么会是无穷大呢?大家自己想一想。好了,供电部分讲好了,我们再看看信号部分,先看下图

我们先看G3脚位,最后两个字母DA表示数据的意思,全称是DATA,有的时候也会简写成DE4脚位的CL表示数据的意思,全称是CLOCK,有的时候也会写成CLKG3是数据线,E4是时钟线,数据线就是用来传输数据用的,这个好理解,时钟线可能有的初学者不太理解,其实可以把时钟看成一种频率,控制工作时的节奏,这里就是控制传输数据时的节奏,换句话说E4时钟线是配合G3数据线用的,这两条线的名字里面都包含I2C1,其中I2C是一种协议,1是序号,图纸上不止一个I2C,所以标个序号以示区分,协议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种规范,规定了这样的数据是如何传递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一定规则的对不对,比如你去饭店里吃饭,吃饭前要看菜单吧,要点菜吧,要结账吧,这都是一种规则,传输数据同样也要遵守规则,这个规则就是遵守I2C协议。G3E4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G3里面有个BI,而E4里面同样的位置是TOTO大家应该都能知道,表示去或者到的意思,是有明确方向的,也是单向的,而BI则表示是双向的意思,说明不仅你能传给我,我也能传给你。AP的意思是应用处理器,在苹果图纸中一般代指CPU。那么G3脚位表示的意思就是CPUU1401之间的通信,E4表示CPU发给U1401的时钟,主要配合G3使用,控制传输数据的节奏。

再看E3脚位,脚位的名称是SYS_ALIVESYSsystem的缩写表示系统的意思,ALIVE表示激活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使系统激活,在这里表示就是使U1401激活,也就是作为U1401的开关使用,E3是一个信号线,它的名字是SYS_ALIVE_TIGRIS,前两个单词我们已经解释过了,TIGRIS代指U1401,这个在之前也说过了,总体来说这个信号就是U1401的开关信号,那这个开关信号是由谁发过来的呢?我们看到它是由PP1V8_SDRAM转化过来的,而PP1V8_SDRAM又是什么呢?它是一路电压,是由主电源产生的,那么本来是一个电压,但是在我们这边作为一个开关信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旦这个电压产生,就会打开U1401的开关,让它开始工作。

我们再来看F4脚,脚位的名字叫VBUS_OVP_OFFVBUS表示的是什么呢?大家看下A5那几个脚位,是不是名字也叫VBUS,指的都是一个意思,都是PP5V0_USBV表示电压的意思,大家都应该知道,BUS一般指的是线路的意思,合起来就是电压线路的意思,在这指PP5V0_USBOVP呢?OVOVER的简写,表示过的意思,PPOWER的简写表示电压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过压的意思,OFF表示关闭,那么连起来解释就是PP5V0_USB过压关闭的意思。好了,我们再看信号的名称TRISTAR_TO_PMU_OVP_SW_EN_L,第一个单词TRISTAR是由两个单词合起来的,TRITRIPLE的简写,表示三的意思,STAR是星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三星的意思,TRISTAR在这里代指USB管,TO是到,PMU一般指的是主电源,但是在这个地方指的是U1401,因为在以前的苹果机型中充电芯片是集成在主电源里面的,所以这里还是沿用以前的写法,OVP是过压,SWSWITCH的缩写,表示切换的意思,EN表示开关,全称是ENABLE,也可以叫使能信号,凡是带着这个EN的信号都是开关信号,最后一个L表示低的意思,应该是LOWER的缩写,在这里表示低电平有效,通俗点讲就是低电压有效,那么连起来这个信号就是USB管发给U1401的过压切换开关,换句话说,PP5V0_USB过压了,这个信号变为低电平,就关闭充电管。至于这个信号为什么由USB管发过来,是因为USB可以检测到这个电压PP5V0_USB

好了,我们再接着讲,请看下图

G2脚位,名字是INT,是中断信号,全称是INTERUPT,全名应该是请求中断,因为这个信号一般是由低级别芯片发给高级别芯片的信号,表示低级别芯片这边出什么突发情况了,需要高级别芯片处理一下,再看信号名字CHG_TO_PMU_INT_L,其中CHG就是指的是充电芯片,前面已经说过了,TO是到或者发给的意思,PMU是指主电源,INT是中断,L是表示低电平有效,那么合起来就是U1401发给主电源的中断信号,中断的时候是低电平的,那么不中断的时候呢,总不会一直中断吧,一直中断一直低电平说明就有问题了,那么不中断的时候电压是多少伏呢?是1.8V的电压,为什么是1.8V?因为这个信号线上有个上拉电压是1.8V的,那为什么会选用PP1V8_ALWAYS作为上拉电压呢?为什么不用其他的上拉电压,是因为这个电压在没有开机的时候就有了,而我们充电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关机充电的是不是。

再看F1脚,名字是VBUS_DETVBUS我们已经知道了是指PP5V0_USBDET是表示检测的意思,全称是DETECT,一般用来表示接口类的检测,比如耳机什么的,那么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检测PP5V0_USB,好了我们再看信号线的名字PP_TIGRIS_VBUS_DET,PP是指电压,TIGRIS是指U1401VBUSPP5V0_USBDET是检测,总体来说还是那么意思,这个信号是发给CPU的,是通知CPU外接充电电压已经接进来的意思。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条线有些奇怪,一半是粗的,一半是细的大家再看下图,

大家比较一下就会发现,VBUS是分5路输进来的,而A4C4却只有4路,A1C1也只有4路,按道理是不是应该一一对应的?那么剩下的一路去哪里了,就来到了我们这个F1脚位了,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个电压基本没有经过转化就过来了,所以它是粗线,表面里面电流比较大,经过一个比较大的电阻阻流后,电流就变小了,只是作为一个信号发给CPU,告诉CPUPP5V0_USB电压已经接进来了。

再看图的右半部分

G4脚名字是LDOLDO的意思是线性电压,比较简单的一种电压转化方式,只是简单的升压或者降压,适用于要求不太高的场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电压也是一个自产自销的电压,电压的名字叫CHARGER LDOCHARGER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吧,是充电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充电电路中的线性电压。

G5脚的名字叫BOOT表示升压的意思,应该是自举升压电路,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毕竟我们只是负责维修。

好了,接下来就讲到重点了,是充电的电流走向问题。

先看A1,B1,C1,D1,这几个脚位就是给电池充电的脚位,而上面的A4,B4,C4,D4则是充电的时候给主板供电的脚位,这两路电路在里面是由一处产生的,只是出来的时候分开了,所以充电的时候玩手机会影响充电的速度,会特别慢,因为他们产生的地方都是一样的,那么有的时候边玩手机边充电的时候,电不仅没有充进去,反而还下降了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因为主板需要的电特别巨大,不仅产生的电全部给主板去了,而且电池里面的电也通过场效应管Q1403给主板了,所以充到最后会有关机的危险。

好了,再看下图

E1脚位的名字是BAT_SNSBATBATTERY的缩写,表示电池的意思,SNS是侦测的意思,全称是SENSE,我们前面也讲过一个侦测叫DET,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两个的区别是DET一半用来表示侦测接口有没有接好的,而SNS一般表示侦测电压,电流,信号之类的,比较虚的一类,信号的名字是CHARGER_VBATT_SNSCHARGER表示充电,VBATT表示电池电压,SNS表示侦测,合起来就是充电时电池电压侦测,看看有没有充满之类的。

E2脚的名字是ACT_DIODEACT是动作的意思,DIODE二极管的意思,这个脚位内部应该是类似于接地的功能,控制Q1403常开。

G1脚信号的名字是AP_TO_TIGRIS_SWI,嗯,我们先看F2BATTERY_SWIBATTERY的意思是电池,SWI是一种线的名字,相当于协议吧,SSINGLE的缩写,表示一个的意思,WWIRE的缩写,表示线的意思,IINTERFACE的缩写,表示接口,界面的意思,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用一根线来传输数据,也叫单功线,那么它要传的什么数据呢?当然是关于电池的一些信息,比如温度,电量,以及其它的所有的关于电池的信息,这个线是由电池发过来的,理解F2脚再看G1脚就好理解了,它是由CPU发给U1401的有关电池的一些信息,这个地方应该是做比较用的。
好了,写完了,PDF版的作为链接下载了,方便阅读,不过需要金币哈。

充电芯片详解

iPhone 6原理图纸.pdf

苹果6原理图

网友:
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强烈支持LZ。。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刚需,楼主就来了!这里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网友:
这里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网友:
百思一直不得解,现在思路清晰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