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N520L不触发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8-01-25):
主板 MS-N520L IO  W83627DHG-P
接到主板首先测量有无短路,测量阻值正常
然后就是测量待机电压 3VSB  南桥的1V的待机供电(刚开始修主板很多信号不懂)都有,供电正常换io,无果  只能查一下io触发条件了  从论坛下个IO图纸 查RSMRST发现无电压,IO应该没问题那应该就是没有上拉因为IO是开漏输出,经跑路跑到一颗电阻,电阻一头3.3V一头0V 就是这颗电阻坏了用零欧代替 成功触发

网友:
台式主板没有图纸,跑线跑出来,楼主辛苦了

网友:
再接再励,期待更加经典贴。。。

网友:
楼主技术牛...思路清楚.............

网友:
0欧不好 用1K的的

网友:
跑了很长时间吧   楼主也是好耐心啊

网友:
理论实践相结合,恭喜修复。。。。。。。。。。。

网友:
RSMRST上拉电阻坏了导致电压为0,换掉就好  。。。没图纸跑线不容易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就要是修好就很了厉害了。

网友:
修好就很了厉害了!!!!!!!!!!!!!!!!!!

网友:
联想CFT31 15-EU5-011000主板BIOS

网友:
杂现在的板子 老爱电阻坏呢  连电阻质量都下滑了吗

网友:
技术还是好啊,就那样的查出来了啊

网友(2018-03-26):
牛了我的楼主!!!!!!!!!!!!!!!!!!!!!!!!1

网友:
楼主辛苦了楼主辛苦了楼主辛苦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8-04-25):
经典。。。。。。。。。。。。。。。。。。。。。。。。。。。。。

支持 反对

网友:
AMD的板吧  AMD的还是要好点 不用查那么多条件

网友:
跑电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大家都知道,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像这种问题按照时序修就没有修不好的哪怕你没图纸和点位照样维修

网友:
跑了很长时间吧
跑电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还是被LZ修复了,真的有心了

网友:
貌似好多人修到RSMRST此信号查到没电压查到电阻坏了直接用0ohm的电阻替代

网友:
楼主厉害了,学习了!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人!

网友:
没有图纸,跑线修复,功夫不浅。真牛。

网友:
原来可能是电阻腐蚀变大了。导致RSMST条件不满足。

网友:
能快速修好的都是大神,佩服

网友:
楼主修得相当给力啊,太牛了

网友(2018-06-08):
先收藏了,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机子。希望用的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