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417H 三无板子

楼主(2018-01-25):
DELL E2417H 三无,电源板美电压,220v鼓包断脚,色环电阻也炸开,背面场管短路,旁边105贴片也发黑。有兄弟指教指教怎么修啊,或者改一块通用板子。
DELL

网友:
好好查查故障 实在不行再换板子 带用板估计不行 LED电压和电流都不一样的

网友:
修不好就换板。。。。。。。。。。。。。

网友:
直接换板,换一个通用板改一下电路应该可以用!

网友:
改电源呗,12V电源+12V转5V的块子,改出来跟原板一样的效果。

网友:
改版怎么样子一个思路,指教一下

网友:
先把已知的坏元件换了再说吧。。。。。

网友:
如果坏的零件太多,就没有修的价值了,建议换板吧

网友:
还是换电源板板吧,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可以换五根线的电源模块 大多数电源板都好使

网友:
这就不太好修了,那个六脚芯片一定挂了,修起来很费工夫。

网友:
客户的还是有维修价值的,商家就费力不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