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下关于MAC做BGA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8-01-25):
我修一个苹果A1369,桥做了两次貌似都没有好,USB有值,晶振引脚没有值,SLP_S4不发出也不产生5V,做苹果BGA板子没有标线啊,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妙招没有?不胜感激

网友:
听别的人做BGA板子没有标线时 在拆以前自己划标记  对位一般我做别的BGA是凭手感

网友:
看旁边的件   装的时候对下 下面的焊点

网友A:
想办法 人为做标记
比如

网友:
拆桥之前,先拿红油在4个角都画上直角,再拆桥,之后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 人为做标记
比如

这个方法不错,比我划线要好

网友:
另外换个系统再试试,还不行就有可能是硬件坏。AMD显卡你懂的。

阿林Zz -5 -5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红油还没用过。。。。。。。。。。。。。。。。。。。。。。。。

网友:
用铅笔化一下

网友:
我apple是都先用手机照高清照
連畫線什的都沒有,清锡后洗板水再用下去擦一擦也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甚至不见
最后一边看手机一堆对芯片位置
到现在还没失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