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望的LA-5971P 瞬间掉电

楼主(2018-01-25):
板子为NAWA1 LA-5971P    AMD芯片组  待机正常 有3V  5V 1.2V 触发一瞬间pwrled灯 会亮一下就灭了(电流表没动过,我的是指针式的 基本看不到电流指针有动过) 用示波器抓电感后端可以明确看到3V 5V 1.2V 有出来但瞬间就掉了   内存电压只出来0.6V左右  也会瞬间掉   BIOS刷过 3V   5V  1.2V 二级电压转换都取掉还是一个症状  虽然不关thermal的事 可我也尝试了(短接2 3 脚)都不行 一时间没有思路 望高手指点 思路正确能解决问题 送20下载分 小弟分也不多了 望谅解

网友:
:daxiao:继续刷BIOS  示波器测内存电压正常吗。

网友:
双桥的AMD 老货色 主板?  桥和AMD cPU 是个重灾区  检查下。。

网友:
掉电的,还是示波器对比吧

网友:
北桥可能性最大,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你的意思是 能触发  却不能上电吧?

网友:
Ec可能坏了,Ec重点查一下了,字数补丁。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个台式机主板情况和这个一样!瞬间掉电!而且没有图纸!

网友:
瞬间掉的我遇到几个都没有修好 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看看,,掉电用表不好测试

网友:
一般都是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