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小修小6卡白苹果,不联机

楼主(2018-01-25):
                                                     小白小修小6卡白苹果,不联机
   时间:2018年元月25日
   地点:迅维实地
   对象:小6卡白苹果,不连机。
   今天找万老师领了一块小六故障板。到手后先放在显微镜先观察,无进水,无烧坏。接着二极管档测量公共阻值。测量WiFi旁边电容阻值370正常。

   既然公共点正常。那就上电测试。发现电流从200MA-250MA-500MA再到300MA来回跳动。看电流有点不对劲,正常的主板因该是从80ma-120ma-160-250ma-300ma-500ma再到300ma跳动。但是看电流应该是可以显示的。那就先接个显示屏测是下。接屏幕可以显示,但是一直卡在白苹果界面,不能进入解锁界面。

   既然是卡白苹果那就先刷个机试下。先打开爱思助手,再插上数据线连接手机。发现没有一点反应。既然卡白苹果,又不连接,而且电流还从两百起跳。那就是USB管理有问题了。我的记得徐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讲过,USB管理芯片有问题会导致不连机,白苹果,无法识别USB,还有就是电流从200ma起跳。那就操起我的957开干。

用直风360度风速3.大概10秒左右拆下。

然后芯片除胶,焊盘除胶,芯片直锡,焊接芯片。最后打芯片旁边的电容阻值发先都正常。那就接屏上电。盼望已久的解锁界面终于出来了。

插上数据先也能正常联机。

维修到此结束。
最后感谢,迅维的张老师,徐老师,万老师对我的教导和帮助。谢谢你们,谢谢迅维。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厉害正常摔那么严重都不想接.价格报低麻烦报高客户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