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9000代换0774007之k42je改k42jz

楼主(2018-01-25):
原机是k42je,板号是k42jr rev4.0,配套的显卡代码是0774007,手上没有这个显卡,新的比较贵,翻新的成色不好,买也费时。华硕k42机型很多显卡周边配置电路差不多都相同的,就干脆改成k42jz吧,手上正好有0809000的显卡。
需要把图中的三个设定电阻按图跳好,再刷成k42jz的bios就行了,其他都不需要改动。有图有真相
先修亮,外观焊点装机再处理好

 会员10822元2022-10-11 22:34

网友:
华硕板就这一点好处,即*脏话*省力,又能挣钱啊

网友:
这个还不敢试,没做过,楼主要是发个图纸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都可以,66,前辈啊…………没有后遗症吧

网友:
这个板本身就是一个多毛病的板楼主刚这么大胆的尝试勇气可嘉

网友:
好方法,顶呱呱,胆的尝试勇气可嘉

网友:
好办法  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两款机子显卡最容易出问题,楼主可以,能放个原理图多好啊,让我们也知道一下为什么要跳这几个电阻,条件是什么啊

网友:
这个牛逼了,又没有图纸怎么发现可以跳电阻的

网友:
楼主也是不是省油的灯呀

网友:
这个机器修得比较出彩!修机器就是这样要讲究成本时效!为楼主点赞加分

网友:
我要是能搞懂原理就好了    厉害了

网友:
我也很好奇 楼主怎么知道 调这三个电阻 。难道有内部资料?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点赞,技术刚刚的

网友:
这都可以,不会留下什么毛病吧

网友:
这个操作666啊

网友:
是不是要换显卡芯片再移动三颗电阻,然后再刷BIOS就可以

网友:
没有什么原理图,一切都是平时维修多观察,印象中有用这种显卡的k42j,灵机一动就照着跳线了

网友:
这样都行,太牛逼了。

网友:
楼主强大,这个也被你找到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