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之大短,暗屏,定白苹果

楼主(2018-01-26):
                                                      6s之大短,暗屏,定白苹果
  上星期去华强北买了几块6s故障板。最近忙着毕业考试,一直没时间修。今天终于有时间修它了。从外观上看没被动过,没进水,成色很新。既然外观没问题。那就上电测试。我操,电流直接5A。
哎用是个抠电容的活啊。上课的时候徐老师讲过,6sWiFi旁边的两颗电容容易坏。那就先把这两个可疑分子干掉把。
结果并没有用啊。看来有错杀了好人啊。那就烧鸡大法伺候。把公共点相连的原件都熏上松香。

只看见 CPU旁边一缕小青烟涌上来。CPU旁边的背光芯片,二极管,电容已经融化了。而且D4020二极管已经烧糊了。那就先把二极管干,结果D4021也跟着下来了。

那就先放一边,再往上面加点松香加点。发现芯片也融了,电流还是5A。直接把背光芯片拆掉,加电,电流已经正常,按开机键已经可以出发,并且电流有跳变。显示黑苹果,暗屏。
既然可以显示了,那就把拆下的芯片装回去。先把两个二极管装上加电,发先又是5A大短。拆下两个二极管,测量焊盘阻值发现
D4020 K级对地值0欧。那就把相连的背光滤波电容C4022翘掉。阻值恢复正常。再次把二极管装上,把背光芯片装上。测量阻值正常。装屏测机,结果还是出现黑色的没背光的苹果。既然没背光,芯片电容二极管都换了。那就按照徐老师讲的暗屏维修思路维修。先把屏幕取下,开机测量D4020 K级电压4v。在测量显示座第3脚发先没有4V供电。
这个电压是经过保险电阻FL4211过来。用二极管测量发先保险电感短路了。短接后电压正常。接屏上电,屏幕终于亮起来了。

本来以为维修到此结束。结果一直定在这里不动了。那就先刷个机试下,打开爱思助手,开刷。过了10多分钟顺利进入激活界面。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思路很清晰,大短的手机还是挺容易对付的

网友:
学习经验了 楼主 技术真好, 这么好的技术 厉害

网友:
真的不错 思路清晰 学习了 厉害.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经验丰富,,,

网友:
不错 也想进这一行 但一看这么多问题 有点气短

网友:
积累经验,快速学习iphone系列经验,赚更多的积分,下载更多资料

网友:
牛A与牛c之间的人,佩服啊

网友A:
楼主那里资源丰富,我们这里根本淘不到这种板子,某宝买的都是废板子。

网友:
我想问的是坏板多少钱一个

网友:
马上去实地学习,希望自己也能学成归来和楼主一样那么牛

网友:
爱思助手如何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8-02-25):
还是专业培训过的师傅6,像我这样的,跟着师傅学,都是靠经验搞

网友:
保险电感短路。应该是断路了。打错了一个字。谢谢

网友:
看看再下载好吧我要下啊..............

网友:
华强北也有这种板买吗。。。。。。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楼主辛苦了
(字數~字數~字數)

网友:
哇 在基地学的就是不一样  我朋友也在基地学的  技术不错

网友:
拼才会赢,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大短的6s,该干的都干了,没招了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里资源丰富,我们这里根本淘不到这种板子,某宝买的都是废板子。

你可以买故障板,别买料板,你买的可能是料板

网友:
我有一块暗屏的板子搞到头晕,该干的地方都干了,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保险电阻是开路吧!

网友:
请问下楼主,那个有红色有黄色的那个可以看通路的图叫个什么,论坛有下吗?谢谢了

网友: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看得出来是个老手。。。。

网友:
全是经验,无价的经验,牛人的分析

网友:
谢谢分享 那么大的电流 二极管和芯片还没坏吗?

网友:
我有一块6板大短,电源是2A的烧不出来,怎么修,刚接触手机维修

网友:
有5a的表就用5a烧没有就用充电宝电池做一个

网友:
D4020 K级对地值0欧?那么低的阻值的啊?正常?所以你短接了保险后阻值是多少尼?

网友:
技术很好啊,羡慕啊。真想也学一下

网友:
基地出来的  理解的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