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司机无图无点位修复海尔s500

楼主(2018-01-26):
海尔s500,板号c15b,和硕代工,无图无点位。
插电待机0.07a,触发0.15a,和硕的板待机没这么夸张的,待机明显偏大。拆机,发现触摸板底部的已经烧穿板了,怪不得待机大了,触发0.15a估计是板层断线了。
先碰碰运气,把短路的部分用手术刀削掉,而且一定要正反面都必须斜着削,不然板层间容易短路,斜着可以增加间距,后期再打上绿油就行了。
削完直接待机0了,测量3 5v上管的d级没有电压到,直接从CPU飞线过来,待机正常0.003。
触发电流上到0.05a,测量内存供电1.35v和1.05v都出来了,CPU显卡都没有,有1个经过转换的3v也没过来,强制拉高控制级3v过来了也一样,看来不关这一路的事了。
戳到硬盘接口旁边的一个线性稳压管g9661工作异常,2脚en和4脚vdd都正常,就是3脚没有供电,6脚当然也就不输出了,按照芯片工作时序3脚一定是要有电压的了。
先判断一下这个供电是给哪里的,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6脚,分别装上内存和CPU对地数值都没有变化,灯枪吹一下桥变化明显,测量6脚确实也是通到桥的,但是由于没有图纸,只能测6脚的分压电阻了,测试出来的阻值经过计算对应的输出电压是1.5v,那3脚的输入电压一定是大于1.5v的了,排除跟内存供电有关。
进一步判断3脚是否真的是断线,拆掉g9661线性稳压,3脚对地无穷大,100%是断线了,而且一定是削的地方断,供电线走的是板层,其他地方看不到腐蚀开路的地方。
先不管,就这样1脚pgood悬空,上电,电流0.17a,其他供电出来了,成功了80% 。
想想飞线太麻烦也太远不美观,也不好判断是哪个电压过来,直接把芯片3 4脚短接,一路小跑亮机,装机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