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不开机维修记录

楼主(2018-01-26):
接可调电源电流60-80-120-80定维修记录
用iTunes刷机一直在恢复固件 无任何提示

既然iTunes你这么不给面子那我就换个呗  换用爱思80%提示 -1

从事维修都知道80%提示-1的基本都是基带部份了 那就查基带的工作条件吧

经查是无供电  它的供电来源于基带电源

那就继续查基带电源吧

查基带电源的各项条件正常 那就是基带电源本身的问题了  从料板上拆了个  焊接上能正常点亮  此机修复成功

网友A:
换电源后还需要重新刷机不呢?我还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后还需要重新刷机不呢?我还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

这种问题还是蛮多的  搞完以后需要再刷一遍  楼主很强大!

网友(点评):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
厉害正常摔那么严重都不想接.价格报低麻烦报高客户不接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是用了多大的力气摔得啊

网友:
厉害了。我们刚学的时候太难了。加油吧6666666666666

网友:
学到学到   感谢分享  小白学学经验

网友:
张哥牛逼 666啊:ciya: 三十字 三十字

网友:
换基带电源应该不用刷机吧,不过80%确实是基带问题。

网友:
基带能换吗,确定不是换套件。不是说基带是加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