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你们好,我问下你们动主板用的什么显微镜,风枪,电烙铁

楼主(2018-01-26):
以及其他配件什么的  能不能详细说下
我这个新手很茫然
最好告诉一下购买途径
谢谢

网友:
显微镜双目三目都可以  风枪 一把直风一把旋风 可调电源 烙铁没啥太大的要求936就可以满足  有资金就上个高频烙铁 然后就是一堆小工具 各种刀具 夹具 焊油 锡浆 洗板水 吸锡带等等的小玩意儿购买途径的话   可以去TB买  迅维TB店也有 有钱就上高大上的 没钱就上普通的都能用

网友:
显微镜我买的这款,很清晰,850.自己X宝搜吧,我不是托。这论坛有人买的二手的200多也很好用。反正动板这个是必备的,动小件用直风枪就可以,其他工具感觉都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要熟悉工具的性能。

网友:
可以先去TB参考一下价位 然后根据自己情况筛选

网友:
小点的放大镜, 显微镜 用不上吧 ,朋友

网友:
1-2K置办一套就可以,但是别用杂牌的,都买品牌的好些,杂牌的没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