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51G Compal LA-8331p非常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8-01-26):
Acer V3-551G Compal LA-8331p非常奇怪的现象,主板烧了4个场馆,换了以后供电都出来了但是到0.90掉电,奇怪的是+1.2VSPG不加CPU时电压阻值都正常,扣上CPU阻值就短路接地,摘下了CPU阻值有正常,CPU换了5个都一样,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不一定是CPU接地,有的CPU阻值非常低,拿下cpu看看还钓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CPU接地,有的CPU阻值非常低,拿下cpu看看还钓点不

             CPU不是贴片那种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CPU的阻值本来就很低吧, 是多少?

网友:
换个u   看看先

网友:
这种珠子下不去的可以用锡浆,用无尘布吸干一些试试

网友B:
不是贴片cpu,阻值也低,越好的cpu阻止越低

网友:
看看供电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贴片cpu,阻值也低,越好的cpu阻止越低

            大哥阻值再低也得有电压啊

网友(2022-05-28):
你好!有没有点位图???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