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雷神911 关于四代标压CPU植球细节

楼主(2018-01-26):
             时间:2018.01.25             天气:18°
             心情:想家了,想回家

    前阵子收到老乡寄过来的一台雷神911拿来维修,说是拿给别人修,修不了,然后找到我。
先看一下外观

拿到手先打一下阻值,发现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全部短路,内存供电电感烧机,发现CPU发烫。
CPU挂了,意料之中。

取下CPU之后,处理一下焊盘,触发电流从0.004升到0.015。
测EC发给桥的PWRBTN#有跳变,桥没有发出SLP_S3#.看来问题出现在桥这边了。
手上有备货,换一个新桥上去,故障依旧,看来是误杀,好好查条件吧。
此机器待机的时候,是没有RSMRST#.按下开关之后才有RSMRST#, 3.3v 正常。
继续查别的条件

查到RTCRST#的时候,发现电阻被上家取下了。

找个10K电阻补上

然后再触发,电流可以上到0.17然后掉电。
广达机器有HWPG信号,
CPU没装,电压没出全,掉电是正常的,接下来开始换CPU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四代标压板载U的
此次在网上订的钢网极其不合适。
标注的是0.43MM的珠子,但是用0.4的珠子做,会有一部分珠子不漏。大概一百多个。

把这一百多个珠子补齐之后,做BGA的时候,因为CPU有点变形,有一个脚翘起来,珠子没有焊接上去。

其实四代标压U和六代标压U一样,虽然标注0.43,但是网上却没有这个规格的卖,其实用的是0.45的珠子。
对比一下六代标压钢网虽然标注0.43,但是用0.45的可以完美漏下。

再放大一点看。

然后一个朋友刚好也要做四代标压U,我告诉他我钢网不合适,然后他试了一下,情况和我这个钢网一样,用0.4的珠子 有一部分不漏。看来这些钢网是同一厂家出厂的。

钢网不能用,只能手摆了。

做上之后亮机。

最后把经验总结给大家,四代钢网孔位偏小,如果板子和CPU形状比较完美,可以用0.4的珠子试一下。
如果有变形,就要用0.45的珠子摆了

希望此贴可以抛砖引玉,有四代标压好用的钢网的朋友,可以把购买方式发出来,方便大家购买。

 会员11668082元2023-9-15 18:02
 会员2359122元2022-11-10 11:50
 会员2579972元2022-9-22 23:45

网友:
技术大神维修!牛逼!植株高手阿!

网友:
小倒刺儿 出了口活好会舔盘子  修机的技术也可以   小倒刺 还有学徒不

网友:
楼主是技术深厚,也很自信啊,幸好是拆机的U,成本不算高,搞好了收益很大,值得一搏。
我就没这么幸运了,钢网也很垃圾,植球花费2个小时完成,最后折腾到板上,还是败兴而归

网友:
手工摆,厉害了我的兄弟,钢网好多都有太小的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不容易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不容易呀 一般师傅就放弃了

网友:
天气18℃,兄弟,你是拉拉仇恨的还是来分享维修经验的?

网友:
维修的道路是坎坷的,只要有耐心,再加上细心一定能搞定。

网友:
这种珠子下不去的可以用锡浆,用无尘布吸干一些试试(没试过,猜想而已)

网友A:
做钢网的那些人,只图便宜。唉。
我们找人做,成品后卖家得50以上了。激光的。有人买吗?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植株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4代bga的u 我还没搞过。不敢搞。。。。。。。。。。。。。。。

网友:
多多分享维修干货~ 加分不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钢网的那些人,只图便宜。唉。
我们找人做,成品后卖家得50以上了。激光的。有人买吗?

感谢月饼老师加精,有成品的话 我买一个 支持迅维

网友B:
厉害,值珠估计用了2个小时

网友:
一颗一颗的弄?得掷多久啊?楼主耐心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值珠估计用了2个小时

一小时多
1364个珠子 平均3秒一个珠子

网友:
某马不是有在买这个钢网么。。。。买个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钢网的那些人,只图便宜。唉。
我们找人做,成品后卖家得50以上了。激光的。有人买吗?

质量好,价格贵完全可以接受;卖差的用不了几次就废,还不好用。老是沾珠
像4-5代单CPU这种,好用的100以下完全可以接受
  浪费在植球上的成本,早就够买N张钢网了

网友:
拿到手先打一下阻值,发现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全部短路,内存供电电感烧机,发现CPU发烫。
CPU挂了,意料之中。

取下CPU之后,处理一下焊盘,触发电流从0.004升到0.015。
测EC发给桥的PWRBTN#有跳变,桥没有发出SLP_S3#.看来问题出现在桥这边了。

网友E:
一体CPU我也搞过好几个 每次取下来都好的 冷却以后变形了  现在问题是变形以后给植株带来极大的不便 只要能值好珠 上板子又会拉正

网友F:
我还没有植过CPU的株子,楼主吹的时候用多少温度呀,跟6 7系列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没有植过CPU的株子,楼主吹的时候用多少温度呀,跟6 7系列一样的么

我用四百度吹的  不要轻易模仿

网友:
4代以上的比较难搞,易变形。一般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质量好,价格贵完全可以接受;卖差的用不了几次就废,还不好用。老是沾珠
像4-5代单CPU这种,好用的1 ...

量不会大。没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小时多
1364个珠子 平均3秒一个珠子

单拿一个CPU来练习摆珠子?

网友H:
你风嘴用的是多大的了,我风嘴都罩不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拿一个CPU来练习摆珠子?

不用练 上手就来的 有耐心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风嘴用的是多大的了,我风嘴都罩不住CPU

先加分 我吃完饭回来告诉你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来学习一下经验  这个U挺贵吧

网友:
楼主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风嘴用的是多大的了,我风嘴都罩不住CPU

用的是41*41的大风嘴

网友:
一颗一颗摆真的要耐心,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现在4代这种U还没做过呢,遇到比较多烧的 ,都退了。。

网友:
我用锡浆直球的。只要钢网平坦不翘。钢网对好,刮刀一刮,别加bga焊膏。吹上就行了。只要钢网一点翘起来,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钢网的那些人,只图便宜。唉。
我们找人做,成品后卖家得50以上了。激光的。有人买吗?

什么时候有货,我 也 要并帮宣传

网友:
看到911的时候我以为我进了汽车维修论坛。。。。。

网友:
cpu我一般都是用镊子点珠子上去,网的就没一次吹成功过

网友:
完全可以用0.4的珠子,不管有没有变形,看着小变形,放主板上面一加热就平了的.除非你本身主板不平.

网友:
关心你手上的U从哪里来的?拆机吗?

网友:
点位图能给我一份吗 。 刚刚在修这台机子 。

网友:
这精神 我再练一年都办不到

网友:
我也没有那个网,上次要换也是拿手摆,哇靠真的吐血,关键是最后还没好。。。。。。

网友:
技术过硬,修什么都方便。。。。。。。。

网友I:
这个是好的经验,我们很少做cpu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好的经验,我们很少做cpu芯片

那你还不给加个分

网友:
先加分 这个活不好干的!!!!!!!!!!!!!!!!!!!!!!

网友:
这种cpu还没换过 刚好有个这样料板U是好的 下次拆来试试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66666666666666

网友:
厉害了,想这些板载CPU坏的我们都直接退了不修,怕担风险

网友:
这的多大成本,又换桥,又换cpu,

网友:
手法牛叉 换脑袋手术 还需要勇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体CPU我也搞过好几个 每次取下来都好的 冷却以后变形了  现在问题是变形以后给植株带来极大的不便 只要能 ...

问题是否就在这里,芯片变形,导致钢网对不上。取芯片时,怎样能少弯一点

网友:
  楼主厉害,4代U 没搞过, 没耐心。。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是累啊。你也是够有耐心的

网友:
这种U和桥几合一的坏了基本都放弃了,没料板去买的话成本太高,客户也不一定能接受。加分支持楼主,技术没得说。

网友:
成本高啊,一个CPU多少,买新的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