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坏的M.2 SSD 和4代 笔记本CPU

楼主(2018-01-26):
回收坏的M.2 SSD 和4代 笔记本CPU  要求外观无损就OK!

网友A:
戴尔机器上面拆下来一个M.2接口256G的,被加密了,多少钱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戴尔机器上面拆下来一个M.2接口256G的,被加密了,多少钱收?

QQ2251084615  DELL 加盟了等于是废品了。我主要看外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Q2251084615  DELL 加盟了等于是废品了。我主要看外观。

我有一条DELL本子拆机的 都还没有过保 就是不认了 你要是有能力都可以售后的 128G的 怎么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条DELL本子拆机的 都还没有过保 就是不认了 你要是有能力都可以售后的 128G的 怎么收?

我回收不是去售后的!256GB 以下的都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