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FIND7 X9007显示充电但充不进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26):
OPPO FIND7 X9007显示充电但充不进电,无论插多长时间,原来电量多少就是多少,甚至因待机出现电量下降。
把电池换到另外一台机上充电,电池能充入电。说明不是电池的问题。

哪位大师指导下,哪的问题,如何修复?

网友A:
高手中的高手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中的高手
值得学习

我只是新手小白,别笑,不如具体指点下

网友A:
先软后硬                     不行就是充电管理蕊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                     不行就是充电管理蕊片的问题吧

原来充电是正常的。近两天才出现的。
换了充电小板,还是不行,是不是过压保护IC出问题了?
这台机的充电小板换到正常机上,充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                     不行就是充电管理蕊片的问题吧

图中黄圈中的那个芯片是什么功能?请教了。测量发现黄圈中的IC,正常充电的机子,该IC左右两边都有5V,显示充电但充不进电的机子,该IC左边那检测点有5V,右边那电容只有电池电压,不是5V电压。
这个网站有贴文说是过压保护IC损坏了,可拆掉不要,短接里面两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