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C05W开机不显电流0.82到0.96

楼主(2018-01-26):
东芝L730-C05W开机不显电流0.82到0.96一直重启,找了BIOS刷了亮机(刷4M的)

网友:
先测量各主要电压,电压正常情况下,可以先考虑BIOS

网友:
各电压,信号都出来了,最后再刷bios

网友:
你这台机器感觉很老一样。…。…。………

网友:
有时候cpu电压不出,也有可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