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换电源头引起的血案

楼主(2018-01-26):
   客户本来是拿来换电源头。换了电源头后 通电EC直接冒烟。仔细一看。中间那个检测型号和19V连在一起了。换的时候 没注意看。这下高大了问题。EC代程序的。没办法只有换EC然后在写程序。换号EC后机器是亮了。但是出现了一个怪问题。键盘在开机可以用 进了系统就不能用了怀疑EC程序问题。在网上下了几个刷了还是一样。最后实在没办吧就给客户说明情况叫客户吧机器留下来。好在客户还好说话。机器留下来了。这个必须的修好呀。不然买一块主板要1000多呢。最后东看西看。搞了一天的样子。什么都弄了。还是不行。最后无意中没插入触摸板;发觉进系统可以用。在仔细一看发现那个排线有个脚有点偏。弄正后小心插入。竟然没有问题了,晕死。还好问题解决了

网友:
所以说,就算是换电源头这种小问题也不能收太便宜。

网友:
收80就亏了你的    很多同行换头收80

网友:
小问题大麻烦

网友:
小问题大麻烦   小问题大麻烦

网友:
所以说维修心细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6666,要细心,楼主,够悲剧的了

网友:
这个EC是不是还是BGA的?

网友:
我这边同行换这种接口一般100

网友:
还是做事不小心惹的祸啊,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修好了就行,其实有好多机器换完EC后键盘 触摸板即 KB/Touch Pad 功能失灵的,去官网下载个BIOS 刷机程序,Win下一刷新故障就解决了,不要小题大做

网友:
就算是换电源头这种小问题也不能收太便宜。

网友:
是啊,  维修就这样不注意就小事化大你这还好故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