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L460 求支援

楼主(2018-01-26):
接到一台L460 到手是点不亮,不插内存滴滴报警,第一反应是bios坏了,果断拆开刷,论坛下了一个一点就亮。。。。然并没乱用,看到windows滚动条就断电了,进bios 10秒左右,怀疑BIOS不对,上某宝发了4个2点不亮2掉电,要疯了,有没有大兄弟的bios能好用的,备份不行的

bl460 nm-a651 rev 1.0

网友:
我这台也是如此,网上买的BIOS也不行

网友A:
楼主检测出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这种掉电的问题不好搞。。。。。。。。

网友:
淘宝有一家还可以吧  好像是什么165那家 你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检测出是什么问题了吗

搞不定,一样机子拿来对比也没整明白

网友:
淘宝的bios,应该是纯净的me和官网bios,或备份的好bios合成的,一般不会出问题,你那机器应该有问题。建议按不显示维修,查显卡供电或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