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REV:2.1

楼主(2018-01-26):
先上此板真容

插上诊断卡,跑码NO,长按开关无法关机。测各供电都正常,测PCE A15无复位。测PCIE A13 A14无时钟。测桥25M晶振无波形,量25M晶振两脚电压,我的个乖乖,一个3.3V一个3.05V,苍天无眼啊,桥坏了?手上还有别的事,先凉一边,忘了断电了。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滴”声,居然跑码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桥肯定是好的。就象打了鸡血一样,那个兴奋啊,断电,冷机后还是老样子不跑码,继续查桥工作条件,当查到SB_PWROK时,没电压,肯定不正常。看图

Q64B极电压0.7V,不对,继续看,Q63B极电压1.13V,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料板上拆下一只换上跑码了。大家看看Q63位置,在桥与SATA座之间

焊得有点歪,大家见笑了。
附上正常跑码图

码字不易,请各位同行高抬贵手赏点分。

网友A:
这么小的地方也有查到。你有用图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地方也有查到。你有用图纸的吗?

有图,不过没有2.1的,手上有1.11的,差别不大,能用

网友:
楼主技术太好了,能够修到这种问题

网友:
技术好,有的机器复位灯闪,不跑码,不好搞

网友B:
AMD主板没有复位SB_PWROK一般是先查一查的。。。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主板没有复位SB_PWROK一般是先查一查的。。。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一下

谢谢你的鼓励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