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开机显示后黑屏,无触摸,无服务

楼主(2018-01-26):
      来迅维50多天了,拜读大师们分享的帖子,偷师学艺开始学习动爱疯的板子,对一些常见问题可以轻松解决了,在此感谢大师们的无私分享,感谢迅维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接客户一台6P,开机显示苹果标志后慢慢从四周变黑,直到不显示。据客户描述,自己拆装后出现的问题。这样的毛病首先要怀疑用户打错螺丝顶穿主板,拆机观察,果然有一个螺丝柱下面有拧痕。迅速拆下柱子,刮开表层铜皮,下面大片接地,没有断线。

   加电观察电流,发现开机电流正常,开机后连接电脑也能正确识别,因此判断是显示部分出现问题。首先测量显示座的对地阻值,每一个都正常,上屏开机,测量电压,1.8V正常,正负5.7都没有,因此怀疑显示供电IC【U1501】出问题。

   摘屏蔽罩,风枪300度,拿下,晕,掉了两个点。

     幸好是明线,刮开后飞线,上油固化,找个新IC重新植锡装上,显示已经正常

      以为就可以交差了,谁知,装上屏测试,发现触摸失灵。测量了一下触摸座的阻值,没有发现问题,直接拆黑触摸。

  拆下 来发现IC上掉了一个点,测量时接地,用手术刀刮了一下,重新植锡,还算完美。

  顺便把比较容易断线的M1脚刮开飞线固化。

  装上触摸IC,按键已经正常。

   这下应该ok了吧,装卡试机,无服务。

     真是要晕倒了,查看设置里基带版本正常的,*#06#不出串号,又是一个经典故障,直接干基带CPU.拆下后发现果然是CPU的U1脚断线,刮开飞线,上油固化,重装,一气呵成,终于可以收工了。

     普通会员区有点冷清,发帖也累,有加分的吗?

苹果6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782-1.html

网友:
厉害正常摔那么严重都不想接.价格报低麻烦报高客户不接受

网友(点评):
是 啊,现在生意难做,不开机之前不知道有这么多问题,骑虎难下啊,不可能半途而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