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L537 换cpu后点不亮 黑屏

楼主(2018-01-26):
东芝笔记本L537  换cpu后点不亮  黑屏

原来的I3 330换成i5 580M  点不亮 黑屏    风扇转  就是不亮屏幕    这是什么原因??  是cpu问题还是bios版本太低 不支持

网友:
晕,这个应该没有关系的
会不会是你的CPU问题呢
一代的都是H55的芯片组,不行的话,刷个BIOS吧

网友:
我在TB买的,TB客服跟我说2010 8月之前的bios就会开不了机。。。东芝官网根本下不到对应型号的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