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 S1810提示117 326代码

楼主(2018-01-26):
富士施乐 S1810的复印机突然提示117 326代码,按任何键都没反应,那位大神请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在线等,那位大神看到帖的请回复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那位大神看到帖的请回复指点一下。

117-326 Controller Backup NVM Data Defect
参考BSD: -
检测到以下问题中的其中一项。
· Controller 的Backup NVM 数据损坏。
· 未安装Controller 的Backup NVM。
· Print Counter 中某一项到达了最大值。
· NVM 改写次数到达上限。
原因/ 处理
1. 关闭后再打开电源。
2. 检查ESS/MCU PWB 上的EEPROM (Master) 与插座之间是否接触不良。
3. 在CE Mode 下进行NVM Initialize。( 参照6.4.2.5 NVM Initialize)
4. 若无法修复, 则更换ESS/MCU PWB。(PL 18.1)

网友:
谢谢,我试下。“ESS/MCU PWB”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又知道一点

网友:
控制器问题较多,可尝试在CE模式下进行NVM 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