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 plus,15秒关机通病

楼主(2018-01-26):
华硕b85m-v plus rev.1.01,15秒关机,通病,跑线跑出来的,上图。472这里短接就好了,换472都不行,

网友:
华硕主板很喜欢出这种15秒关机的

网友(2018-05-10):
这个问题都能修好,真厉害。...........

网友A:
楼主你的显示很拉风哦  胶带当屏保膜啊

网友:
楼主没说明是什么原因啊  USB报错?

网友:
这种问题是分压电阻出了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显示很拉风哦  胶带当屏保膜啊

呵呵  屏幕不好固定,用胶带沾上的

网友:
为什么短接呢   楼主应该分析的再分享下

网友:
15秒关机一般是usb_oc#问题,有时是usb口短路,不知道你这个排阻这里是什么号,为什么换都不行,一定得短接,是不是还有电容漏电

网友B:
现在你们修主板都啥行情啊?最近白天上班  晚上加班帮一个统货的朋友修主板   10快一片 都是H61   只要修亮机就可以  其他的有人装系统测机,,

网友:
等高手。。华硕出f1都可能出现死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你们修主板都啥行情啊?最近白天上班  晚上加班帮一个统货的朋友修主板   10快一片 都是H61   只要修亮 ...

我们这边30一片,不过很多都是水洗版,不好修,腐蚀多的直接报废

网友:
华硕的板通病多多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8-07-17):
你这照片用什么牌子手机拍的  一点都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