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285PA0DX有没程序

楼主(2018-01-26):
遇到过三台插充电器就降频的联想,每次想换掉EC都纠结放弃了,搜索帖子有说是带程序有说不带的,所以一直也没敢下手。
有试过的老师吗

网友:
实在无法确定。。就买个剪板的EC试下啊。。

网友:
感觉大部分EC没有连接BIOS芯片的机器。。EC一般都是带开机程序的。。

网友:
这个是不带的 。。。。。。。。。。

网友A:
我不明白楼主说的插充电器就降频是什么意思,具体表现是什么,请说说谢谢,这个IO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楼主说的插充电器就降频是什么意思,具体表现是什么,请说说谢谢,这个IO不带程序

这个问题少有讨论帖子,你看下这三个吧,我就不重复描述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5596-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31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