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AOC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1-26):
不接机箱,显示器直接接电源可以点亮,指示灯正常亮一会儿 然后就变橙色灯,睡眠。
但是一接上机箱 VGA线,就显示无信号输入,然后开机的话,屏幕就没反应,指示灯也灭了(只要开机,指示灯就是黑的状态。。按也没反应)

有没有大神知道

网友:
是不是电脑主机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显示器看下,估计是显示器问题,返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