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板号 820-2936-A 维修求助

楼主(2018-01-26):
苹果A1278 板号  820-2936-A

故障 主板进小强 腐蚀  清洗处理过后接电 接口绿灯亮 电流表0.032-0.029 一直跳

主板上测量 PP3V3S5_LL 电压3.3V-1点几V 跳

EC 发出的开启信号 SMC_PM_G2_EN 测量电压也在跳
拆掉U7941 SMC_PM_G2_EN 稳定3.3V

找料板更换U7941 还是一样故障
更换EC 故障依旧
苹果本修得少  求助大神给个思路

真的要感谢8楼的回复  故障已经修好

网友A:
昨天我修了一个   南桥附近有个电阻腐蚀了    你在仔细找找主板上是不是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是进水了,就是在EC边上发现有个小电阻两端发黑了,把他干了结果就亮机了,运气吧.

网友:
苹果主板没修过,再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B:
不是u7941坏了就是后续拉低了

网友:
要不   刷个BIOS试试     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修了一个   南桥附近有个电阻腐蚀了    你在仔细找找主板上是不是有腐蚀的地方

仔细找了 有腐蚀的地方全换个遍了

网友C:
估计5v有问题,你这属于触发掉电,换个待机芯片先,511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u7941坏了就是后续拉低了

U7941 换过了  后续给到51125.。。也没找到问题

网友:
看看ec有没有带程序啊,苹果就是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5v有问题,你这属于触发掉电,换个待机芯片先,51125

真的是一语道破 确实是你说的问题 触发掉电  5V没出来  又换了个51125好了

网友:
还是8楼厉害,一下就看出来是待机芯片挂了

网友:
看那个电出来没有 在维修中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一语道破 确实是你说的问题 触发掉电  5V没出来  又换了个51125好了

也是瞎猜的,运气好,你这个问题我还没修到过

网友E:
后级损坏 什么依据上来就干51125 呢   还有很多地方啊 直接就换了51125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在里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级损坏 什么依据上来就干51125 呢   还有很多地方啊 直接就换了51125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在里边啊!!

开启有了  3V出来了 5V没出来  不干51125 干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级损坏 什么依据上来就干51125 呢   还有很多地方啊 直接就换了51125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在里边啊!!

看他发帖这么详细,我就能知道这板子5v肯定不会短路,上电能到0.05。说明能触发。3.3跳变,说明应该是5v出问题导致的3.3跳变。此处想不明白,就少发言。5v没正常产生,所以才有这么低的掉电电流。如果5v正常产生,是后续slp3的其它电压出问题,掉电电流会大一些。修板子讲效率,人家都换ec了,料板肯定有,所以我让他直接换个51125。苹果板子1278。10年后的,我基本都是秒杀。这个牛可以先给你吹在这里

网友:
还是你厉害,一下就看出来是待机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