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170-AR rev:1.04 usb报错 15秒关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8-01-26):
主板型号及故障:华硕 Z170-AR  开机usb报错15秒关机
维修过程: 顾客拿过来的机器,上电发现能开机,usb报错,15秒关机,这个故障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一般都是usboc#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知道这个故障这么新的板子没有点位图其实也不好修的,论坛一通搜了一遍,没有发现点位图,那只能x宝淘了,还好有这个的板子的点位图,就是有点小贵 30rmb一张点位图,进入正题吧,打开点位图发现usboc#有好几个地方有,那只能一个一个地方测试,最好发现usboc#23这个地方电压不正常 ,只有1.09v, 这个电压是8.2k和4.7k通过5vsb,更换分压电阻以后发现为3.3v了 ,开机发现15秒关机消失了 ,维修结束。故障位置: 就是红色框里面的822和472电阻,我没有测那个电阻坏,一般习惯都换了。
最后把最重要的东西也上传一下,定位图和软件: Asus

网友:
楼主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啊,不过资料也很重要啊,没有这个图估计就有些困难了,尽管你知道是哪方面 的原因,手没有地方送啊,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辛苦了,必须加分

网友:
华硕15S关机故障在这么新的主板也有啦,看来华硕品质也不坚 如磐石

网友:
谢谢分享    必须加分

网友:
辛苦了楼主,资料分享出来论坛才能更强大,加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感谢楼主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