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 内置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18-01-26):
我的THINKPAD T450有双电池,经常开机无法点亮, 只有手动将内置电池断开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把原装电池分开还是后装电池分开才能开机的啊,是不是不装电池就一定能开机啊,我也遇到过,12寸的,上了电池开机就蓝屏,不上电池就能正常开机,有可能是电池里的还数据的芯片不正常或者程序不正常,开机的时候主板上电时不能正确识别导致的.

网友:
是机器内部的电池不能开机, 只有把内置电池的排线拔掉, 用外置电池或电源都可以开机。

网友:
我在其他贴子看到说把充电芯片吹一下就可以,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