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4X 6801p 8响维修

楼主(2018-01-26):
外星人14X 板号 6801p,故障为按开关黑屏,8响报警。
打发走顾客,接电源开机电流只有0.8左右,太低了,判断应该是没CPU供电。
拆机,触发测量,cpu供电为0,供电芯片95831,VR_ON为0。

VR_ON是EC发出来的,看来前面缺供电,万用表一顿怼,发现PL402电压0.01左右,肯定不对了。

图纸,PL402是+VCCPP的电感。

测量RT8209,en 3.3, boot 5.0,vdd 5.0 条件都满足,看来不是管子就是芯片坏。

量了下,上管PQ401的G级竟然和PC408相通,拆下来再测电路板,不短路了,很明显管子坏了。

换上新管子,在上电,电流跑到1.8多,这电流估计应该亮机了。
装上屏幕上电,黑屏,我勒个去!
插上喇叭,继续报警,是4声报警,换了几个内存都是4声,心里合计完了。。
换个测机的垃圾U,再上电,变成5声报警了,各位都懂得。
最后国际惯例,亮鸡图:

给加点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谢谢啦

网友:
1.05V上管击穿   导致不出CPU电压及CPU坏

网友:
laohuo 老火了,CPU坏了。。这下成本高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电路修好了,发现U坏了,后来就是用这种B处理器换上的,跟客户解释一下,一般都同意的.

网友:
这下有的解释了,电路修好后CPU也是坏的,外星人一般CPU还都不差

网友:
CPU供电都没有出来能有8声报警?应该是7声报警吧.

网友:
要换CPU的机子我一般都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楼主牛逼了   这个肯定搞了不少钱

网友:
上管烧了 CPU坏的多 19V直接加到CPU 上了

网友:
呵呵,CPU坏了,这下可怎么报价 啊啊

网友:
CPU电压都没有出来 哪来8声报警  应该是7声才对

网友:
用外星人的客户一般条件都可以   这个估计估计不低

网友:
CPU都挂 了。维修的价格还划得来吗?

网友:
修这种问题的机子 修好电路了,CPU也坏了有的客人就不好说话了 还说是自己搞坏的 很无语

网友:
不修也屎,修的话,更惨,你们都懂得!

网友:
感謝您分享有關8個鬧鐘的實際知識。 謝謝。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1.05V上管击穿   导致不出CPU电压及CPU坏

网友:
直接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