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 23 3340板号 IPPLP-RH/TH闪红灯 秒杀

楼主(2018-01-26):
机器:DELL Vostro 23 3340 Series板号:IPPLP-RH/TH  rev:A00 集成
故障:加电不显
      接到机器,同行说开机慢,就让小伙试机,结果为加电不显,开关指示灯闪红灯,强行关也关不了,只有拔电源。我接机后通电试了一下,开机闪红灯强行关不了,就给客户说机器有问题,都点不亮,拆机通电测各个电感是否有电压,其他电感电压都正常,戳到PL9'电压只有0.45V, 没有图纸,测量得知是内存供电,不正常,没有图纸就很麻烦啊,那就先换个IC吧51216料板上多的很啊,换上还是一样,通电戳了一下IC旁边的电容有一颗没有电压,也不知道是多少V,那就用自制的电刷子刷吧,刷了好久刷到USB电感上了,大喜,找到问题了,USB供电也不短路,那就改吧,板子上着了个5V 直接拉到USB。通电开机,电源指示灯变白色了。屏也亮了,装机测试也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虽然从理论上说维修不完美,但是最终还是修好了,点个赞.谢谢分享.

网友A:
什么神器 电刷子  是怎幺做的怎么用赐教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神器 电刷子  是怎幺做的怎么用赐教下吧

没有图纸,跑线用的。明白了吗?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