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是可以更改的,

楼主(2018-01-26):
你们试过吗?这招真的灵验、都打算搬板解决问题了、

网友A:
没明白你想说什么 没明白你想说什么 没明白你想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想说什么 没明白你想说什么 没明白你想说什么

手机端编辑图片、都是不清晰的图片、非要用电脑编辑上传高清晰度照片到自己相册

网友B:
不知所云!!!上拉电阻是增强信号驱动能力稳定信号的,钳位作用的是二极管,在电路中防静电的。看你的意思就是信号线上有漏电拉低了电压,改小电阻加大电流来稳定信号。。。。。。这不是常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所云!!!上拉电阻是增强信号驱动能力稳定信号的,钳位作用的是二极管,在电路中防静电的。看你的意思 ...

你的回答太满意了、真的是这样的、还是要多琢磨

网友:
4楼正解,点中了要害,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简单说下这个电阻会引起什么故障,哈哈,,我们以后就知道怎么修了,为什么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