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 开机0.06掉电

楼主(2018-01-26):
s410 板号
la-a321p rev 1.0开机指示灯亮一下 电流0.06没反应 刷bios一样。求思路
刷BIOS

网友:
查ec 桥的条件 看看 满不满足

网友:
这种问题不应该是你高级技术员问出来的,至少告诉都测试了哪些条件吧

网友:
查桥的条件

网友:
描述太过简单

网友:
先看有没有短路呀,这种故障刷BIOS有什么用。

网友:
BIOS问题一般都是直接不触发吧,指示灯亮应该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