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75维修水帖

楼主(2018-01-26):
型号:联想B575
版号没看
故障:大短
拆开一看,修过EC.待机芯片。量公共点0,还有3V电感0。烧机,待机上下管发烫。拆了3V上下管。再量,不短。接电,电流一路小跑,感觉亮了,接屏,亮机。
再装散热器,装机,装上各接口排线,看网卡小板排线有白粉状,试一下机,一插电风扇转,嘟一声响,电流只到0.36,以为网卡板排线有问题,拆掉,还是一样,再拿掉屏线,还是一样。以为机器还有故障,毕竟板子被动过。但刚才亮机了呀,又拆了CMOS电池,还不行。每次一插电就嘟一声,电流到0.36。这时上论坛看一下,难道要刷BIOS?把屏线洗刷刷再插上,亮机。。。这是什么鬼,难道不接屏线还报警并且不亮机。。不管了装机测试半小时。OK!

网友:
不接屏线就报警,是DELL的机器多些,见鬼了,哈哈

网友A:
拆了3V上下管。再量,不短。接电,电流一路小跑,感觉亮了   你是不是忘了说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3V上下管。再量,不短。接电,电流一路小跑,感觉亮了   你是不是忘了说点什么

..忘了说,料板上拆一对好的换上。再量不短,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