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指导下华硕H61M-E REV2.02报循环警一长二短

楼主(2018-01-26):
集显供电有了,刷了BIOS故障依旧,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
测测内存电压  负载供电   总线供电   SPD

网友:
内存槽旁边272排阻旁边的小三级管

网友A:
华硕H61M-E REV2.02报循环警一长二短 是卡内存吧,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H61M-E REV2.02报循环警一长二短 是卡内存吧,查内存工作条件

集显供电都出来了,内存工作条件应该没问题吧,集显供电是跑码过内存后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都出来了,内存工作条件应该没问题吧,集显供电是跑码过内存后出的

我拿下内存也是报警一长两短,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