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S431不触发,好多年都遇不到的故障

楼主(2018-01-26):
机器到手不触发,拆开一测开关电压不对,1v到2v跳变,顺着开关信号到一个座子27脚 ,镊子一戳。腿都是松的。座子拆下来一看 ,直接懵逼了。焊都不焊接,也不知道是不是个例,以后大家修到这个机器型号特别注意看下。型号是

网友:
这还要心细才行啊 不过修好有大洋就ok了

网友:
晕死!一边没焊接啊!质量有问题  .........

网友A:
没焊接倒真的遇不到,厂家机器出故障了吧刚好,这没上锡,我想知道以前出厂怎么能好的

网友:
给你加点金币   鼓励你继续发帖  造福论坛

网友:
只能说联想现在越做越水了。。。。。。。

网友:
楼主捡到不错的馅饼了

网友:
哈哈,这问题真是醉人,一半都没焊接,它是怎么通过出厂检验的

网友:
宝贵的经验啊:daxiao:!!!!!!!!!!!!!!!

网友B:
一边没焊接上?应该出厂应该不大可能吧

网友:
一半都没焊接,它是怎么通过出厂检验的,。,。,。,。,。,

网友:
刚好没焊的那边可以触碰到焊盘的吧,出厂还可以用这么久,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没焊接上?应该出厂应该不大可能吧

但问题就是没焊到啊,而且用了这么多年,真的不敢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焊接倒真的遇不到,厂家机器出故障了吧刚好,这没上锡,我想知道以前出厂怎么能好的

都是贴牌机贴上去的,你是说打料不良,故意的,不能坑,难道造汽车的,在组装过程中还能故意螺丝拧松一点,好让轱辘提前掉下来

网友:
这个转接板,一般人真的很难安装到位,安装不到位容易出现IO板上的开关失灵,或者USB无法使用,正确的安装方法是把主板和小IO板全部拆下,然后按下,听到卡扣入位的声音后再拧螺丝,装回机器就OK 了

网友:
送钱题   下一题

网友:
经常修的故障都是好多年没遇到的

网友:
座子都没焊接。。。这样奇葩的笔记本都有

网友:
技术好 而且细心

网友:
下次 就注意了

网友:
这个还真的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哎 厉害了

网友:
这做工都变成通病了,以后碰到都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质量真的是够硬的。座子成那个样的。

网友:
666感谢分享,学习了。不错的案例

网友:
IBM的机子从联想收了后就越做越水了,好多问题

网友:
原来说联想水 喜欢芯片组扫尾包圆 新瓶装旧酒 现在才知道质检也很水

网友:
都是一脸懵逼的。。。。。。。。。

网友:
。。。哈哈,这果敢是渣想品质啊

网友:
应该是甩过吧 这应该是个例 只能说做工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没焊接,客户之前怎么用的啊,买来就应该不能用啊

网友:
现在的工厂质量把关不严,导致引脚都没焊好啊!

网友:
咦 我之前看到过这样的帖子· 不知道是不是你发的哎

网友:
现在的联想 呵呵 边框能跑马 再看这接口 呵呵

网友:
代工不行拉。

网友:
这个确实遇到过了,直接点主板上的开机点就可以开 接小板就不行,飞线到开关就可以

网友:
工厂多出些问题,咱们这些维修才能不饿死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机器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