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感还是电容

楼主(2018-01-26):
苹果A1466 3.42V产生电路,有没有大神知道我圈的那个位置是电感还是电容,3.42V短路,为什么烧机是电感发热。我都开始懵逼了

网友A:
看着像电感呀,电感后级短路,电流过大,发热很正常。看电感给什么供电的,那里才是元凶。

网友:
看着像是电感 你找版号 看下图纸 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电感呀,电感后级短路,电流过大,发热很正常。看电感给什么供电的,那里才是元凶。

可是电感怎么会发热呢。真的无法理解啊

网友:
这种小的电感会发热的,这个和公共点短路,电源接口的保险电感发烫是一个原理。

网友:
这个是电感,进水的大多烧EC,如果这路电容没有明显腐蚀就应该是EC短路了!

网友:
这个是3.42v的电感,后面有问题才会烧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电感 你找点版号 看下图纸 就一目了然了

小弟拜谢各路大神,谢谢各位的指教。怎么烧机判断是哪里短路了呢

网友:
说真的,我还碰到 保险电阻长得像电感,后级短路它就瞬间发热,两端电压不一样,供电那一端5V 短路那头0V

网友:
量一下不行吗   看看是不是通的   电容不会通的

网友:
             看着·像是3.42的电感

网友:
老火了,CPU坏了。。这下成本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