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代 不开机30~50毫安

楼主(2018-01-26):
客户送修苹果6 . ,说是玩游戏关机。加电源表发现电流表30~50 毫安摆动了一下。初步判断为 时钟Y0201故障。给客户报价修不开机200元。客户还说 WiFi信号差,只能用手机网络。WiFi报价100元,客户觉得贵了 。最好买了个新手机 把手机100元卖给我. 首先拆机发现手机大修过,CPU也修过 检查 时钟 硬盘 CPU供电,都正常。果断从旧主板拆下Y0201换上。屏幕点亮。由于加了美女客户微信。和她套了几句,问他手机要不要,她考虑一下不要了。还问到了ID密码,成功解锁ID。链接WiFi 发现 1米距离能接收。检查发现WiFi蓝牙模块被换过检查天线正常。从旧手机拆下WiFi蓝牙模块装上,装上外配,WiFi信号全出来了。捡到一个手机 开心 end.

网友A:
30-50毫安就直接判断是时钟问题
请教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50毫安就直接判断是时钟问题
请教朋友给个思路

电流在30多 有轻微摆动, 检查供电正常。判断为模块坏了。多遇见几次这样的情况你就会变成习惯

网友:
额,大师啊。判断这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