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修好技嘉GA-MA770-US3 跑C1或者E4跟着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应该有通病吧?

楼主(2018-01-26):
主板问题:跑C1(换了一个5000+U却是到E4)检测卡上的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我把内存去掉后,在开机跑到C1主板上差的小喇叭滴一声复位灯又开始闪了!我试了一块技嘉好主板不加内存会一直报滴 !   供电 时钟都不跳变    复位就是PCIRST跳变!该怎么修,BiOS 已经互换过。

结果:乱修的,拆了232芯片 好了;。。以前手摸一直没见发烫,,真不懂为什么会影响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vrmpwrgd 正常吗?(真是凑够字数的)

网友:
32.768k晶振换了吗?没有换,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232芯片是不是com芯片

网友A:
记得技嘉主板复位闪三板斧里面都有杀232芯片的啊?看来楼主三板斧生疏了

网友:
这种情况BIOS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技嘉主板复位闪三板斧里面都有杀232芯片的啊?看来楼主三板斧生疏了

摸芯片没发现热。一般不喜欢3板斧的!

网友:
楼主,232芯片具体是起什么功能的呢?

网友:
跑马E4修过很多技嘉的AM3主板都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网友:
2.768k晶振换了吗?没有换,换一个

网友:
换一个晶振看看   或者是晶振问题呢!!!!!

网友:
我遇到过BIOS导致跑C1的,没遇到过芯片坏的

网友:
很早遇到过  ,技嘉的复位   32k不正常也会引起吧

网友:
三板斧是啥?这算是同病吗?

网友:
写个过程,上上图,会有更多分的

网友:
这维修的也太不一样了啊,直接找芯片发不发热啊

网友:
以前修技嘉主板大部分都是bios对换 后不行就把232芯片干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