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510维修一粒

楼主(2018-01-26):
今收到一台IBM SL510机器 故障触发后到0.6A掉电
待机没有问题
着手拆机 IBM机螺丝好多 这是给我的第一感觉
裸板呈现
看到CPU供电芯片附近有腐蚀针脚,心想捡到死耗子了 马上洗板水伺候,高高兴兴上点结果还是到0.6A就掉电 故障依旧
看看版号是DAOGC3
广达板一般掉电都要看看HWPG信号有没有被拉低 这时只有上图纸
柜柜举举一个一个信号的查
果然发现最大疑凶PU4
此处HWPG在开机后是一直没有被置高的
翻看主板此处
发现PU4下面原来还藏了4个不发份子 3个电容1个电阻都有腐蚀 这时我洗干净后的照的
此时在此上电发现掉电现象没有了  电流只跑到0.2A
真是一环扣一环不给我清净。还得继续修
大胆猜测应该是CPU或者是显卡电压没有出来造成这个现象。
上电测这两处的电感电压 果真是CPU电压没有出来
CPU供电工作条件 先看VIN 公共点通过一个电阻过来给PU3
公共点肯定是有了
在查电阻PR193 两段都有电压 在测量PU320脚没有电压 应该是腐蚀造成供电层线路断线 果断从公共点飞一条线过来
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中间的电阻 那是保护限流电阻 要是不加 公共点问题直接烧PU3
希望大家在维修中也注意这些小细节
至此点亮收工

在此还为大家奉上图纸供大家研究

SL510 GC3.pdf

网友:
修的不错,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老司机,有学到一招,原来广达掉电要查hwpg,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广达掉电HWPG是必查项。。。修的不错

网友:
多谢老司机分享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技术很好。                 6666666666666

网友:
看到腐蚀第一个念头就是洗洗刷刷,补补断线,好多能好

网友(2023-08-25):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