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45可以用u1514q代换

楼主(2018-01-26):
isl6545可以用u1514q代换     在ga-78lmt-s2p主板上代替  完美显示 这个机器上面有两个isl6545  一个用于内存供电 一个用于北桥供电 我的那个是北桥供电的坏了

看到有两个我直接在主板上对调,对调之后内存电压也没有了 所以判断是isl6545本身的问题

网友:
代换的实际经验可以汇总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3555-1-1.html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难说哦,一个0.6V的REF  一个0.8Vref 能代换吗、

网友:
即使显示了,输出电压也不是原值
isl6545的ref是0.6V,uP1514Q的ref是0.8v
ISL6545可以用RT8120A代换到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