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TDS1002 屏有很多干扰线上下走问题

楼主(2018-01-26):
如图,朋友淘的,正面看没有问题,在上面看,有很多横线,上下动,很像滤波问题,这机没有搞过,特地请教各位大人

http://www.56.com/u39/v_MTQ4Nzc0NTg4.html

网友:
看录像估计屏幕长时间开启,有老化现象,不影响使用,估计换屏后就好了,多少钱收的啊?

网友:
是泰克吗?可能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 电容问题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自己修的 好厉害   是哪个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