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修复7912P无CPU供电

楼主(2018-01-26):
机型:ACER 571G
故障:无CPU供电
板号:LA-7912P

先来个板子正面照

反面

板号

故障现象加电0.4几,过几秒掉电,然后反复重启

对板子各大电感打值无明显短路现象

通电发现除了CPU电压和核显电压外其余电压都正常的不要不要的

换了个2代U,刷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

打开图纸来到CPU管理芯片

,VDD,VR_ON.都正常

重点跟SDA和SCLK

万用表戳上面有1.05V的电压
示波器罢工了,,,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也可以判断SVID是否有动作
断电把SDA跟SCLK用漆包线相连,万用表戳在上面通电看电压有无拉低到0.8V左右。
这个板子还是1.05V纹丝不动,说明是没有动作。
转向EC,打EC发给PCH   PWROK  PG 好信号实测有3.3V

目标锁定到PCH,拆了一个确定好的J8E植球装上

冷却上电,星星还是那个星星,电流还是那个电流。

WHAT,竟然没好!!
查南桥各个小电压都正常,PG也有。(还好有点位,不然搞起来太费事了)。

换的桥是从一个点得亮的料板拆下来的,桥肯定没问题

BIOS也刷了,尼玛真是难啃的骨头
不好搞也得搞,,,

万用表对BIOS 1,2,5,6脚打值发现新大陆,量到第6脚的阻值比5脚阻值多100多欧姆,立马拆掉BIOS,6脚阻值短路了,神马鬼,刚刚都没短。。。洗板水刷了刷又不短了,但是无穷大。
风枪再次吹下BIOS 6脚位置处再打值又短路了。你妹,玩我呢?

直接断开R681翘起BIOS芯片6脚飞线到R681另一端

这下阻值正常了。毛爷爷在向我招手。

上电电流还是那个吊样,CPU供电还是没。你大爷的。。。

万用表戳了一下25M晶振一边0.53,一边0.00。这压差感觉不正常

打值发现Y2晶振 3脚有组织另外一边也就是1脚无穷大。桥没吹好? ? ? ?

赶紧打下R527处有790多的阻值,还好只是断线。

我擦你大爷,漆包线伺候

再次通电按开关电流已经跑起来了,接屏亮机

总结:此板就是BIOS6脚相连的电阻那里板晨漏电+Y2晶振连接到PCH中间断线造成PCH工作条件不满足不发出CPUPWRGD
给CPU,促使CPU不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才导致的没CPU供电。然后好懒直接换桥走了弯路。最后各位老板加点分吧,感谢。

网友A:
技术好,6666 学习了,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好,6666 学习了,可以教教我吗。

技术都是不好哦

网友B:
bios脚短路了  遇到的少 楼主66666666666666

网友C:
楼主厉害了,这机子要搁我手里,肯定救不活死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脚短路了  遇到的少 楼主66666666666666

加分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加分才是王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了,这机子要搁我手里,肯定救不活死定了!

感谢加分,其实问题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加分,其实问题也不大

找不到故障是一种煎熬

网友F:
维修不易,且行且珍惜!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不易,且行且珍惜!给你加分

感谢加分

网友G:
楼主的维修精神实在佩服 我遇到这种板子肯定修不好 直接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H:
厉害了   短接SDA和SCLK的原理是什么,只会用示波器判断

网友I:
这厉害了,要是我要么没得救,要么修几天运气好才搞好

网友J:
这技术太666了    说明修东西 细节很重要

网友D: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66666666666666

网友K:
这个算信号级的维修吗?要我就修不出来了,直接换板了

网友L:
老司机  加分 支持

网友:
发只大点位文件分享一下喂.

网友:
这贴子加入精华没毛病, 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维修精神实在佩服 我遇到这种板子肯定修不好 直接让客户换主板了

换班也行啊  只要有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   短接SDA和SCLK的原理是什么,只会用示波器判断

呵呵  有动作了就会拉低   无动作短接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厉害了,要是我要么没得救,要么修几天运气好才搞好

觉得好 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技术太666了    说明修东西 细节很重要

恩 是的 维修必须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66666666666666

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厉害了。。。。。。。。。。。。。

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算信号级的维修吗?要我就修不出来了,直接换板了

已修好主板为目的。管他怎么修                                     还是要计成本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司机  加分 支持

感谢加分

网友N:
好厉害,学习了,提2个小问题。
1、bios脚位打值,有的bios有上拉排阻,也就是说,还要打排阻到桥的那一边,对吧,我一般抓波
2、即使svid有动作有波形,但是cpu给供电IC的某个相关脚位电压出问题,也可能会导致不出真正的供电的。这方法可能有一定局限性。

网友:
这怎么也是半天的时间没有了不过结果还算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厉害,学习了,提2个小问题。
1、bios脚位打值,有的bios有上拉排阻,也就是说,还要打排阻到桥的那一边 ...

呵呵  你打值肯定是打到桥端的阻值,感谢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一句话没得说的,不错,强!!!

网友:
楼主技术,一句话没得说的,不错,强

网友:
“断电把SDA跟SCLK用漆包线相连,万用表戳在上面通电看电压有无拉低到0.8V左右。”
为何不用示波器呢?。。。。。。。。。。

网友:
正常情况下都是三板斧先上,三板斧不行之后才会慢慢查电路分析信号,楼主技术不错,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技术好,6666 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好厉害,小白我学习。

网友:
不是认证会员不让看,不是认证会员也不能给你加分

网友:
可以,已加分鼓励,继续发精帖。。

网友:
这技术可以耶,维修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这种板子肯定修不好 直接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O:
川哥老司机,666666,最近很活跃啊

网友:
高手 经验是宝贵的希望同行支持 楼主很厉害......................................

网友:
问题不大,但是提醒我们维修要注意一下小的细节

网友:
LZ这没有CPU维修思路很好,值得借鉴。。。加分支持

网友:
bios芯片坏的很少哦,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会忽略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这都修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O:
川哥老司机,666666,最近很活跃啊

闲的慌

网友:
厉害了,这都修好了,估计也是折腾了不少时间……。

网友:
经验丰富细心,25M晶振不起振导致无SVID我也遇到过类似案例

网友:
不熟悉构架的,看着有点云里雾里,熟悉的,一看思路就是迅维的思路!

网友:
很牛B的技术,老司机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搞修就是一个细心的活

网友:
高手在人间 okogvvguiiojopjnjnuij9

网友:
技术好,只是有没有感觉修到累的

网友:
真是牛人,,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种断线地方不好找啊,楼主细心

网友:
bios的6脚阻值不对以及到最后短路 感觉比较诡异哦

网友:
晶振的2脚断线造成的无cpu供电 楼主够细心 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了啊,学到不少,能搞定着实不容易

网友:
666   楼主NB           学无止境

网友:
老司机啊  要是我早就扔了

网友:
老司机牛逼 把clk和data脚连起来看svid1.05V有没有拉低到0.8V 这一大招牛逼了  25M晶振断线 bios脚漏电 都是不好搞的问题  ··

网友(2018-02-25):
白天抓咸鱼,是为了活着。晚上抓鱼仔,是为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