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m X201t 笔记本触发 0.49A掉电..

楼主(2018-01-27):
联想  ibm  X201t 笔记本触发 0.49A掉电..
检查发现  LANON不出信号
芯片bu77700KVT 已经换过了..59脚还是不出 电压..
芯片82脚的  SLP_Lan#已经有 3.3V电压过来了,,

我吧把芯片59脚 LANON挑开,给个 3.3v 能亮机,但是 屏幕提示 FAN error  自动关机了,
然后有时还是不能亮,不调开的话一直不亮,反复重启掉电,电流0.42左右

有遇到的 朋友没有 指点下下 ..实在是搞不定了 。。。

网友A:
这个信号去往别的地方吗?去别的的地方也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后极拉低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去往别的地方吗?去别的的地方也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后极拉低什么的

没拉低   飞个电压过去正常:$:$:$不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