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待机偏大维修一列

楼主(2018-02-07):
说一个待机偏大的

机型:联想E425
故障:待机0.05

接一商家机器联想E425说通电不显示,放下机器都走了

拿到机器插电源发现待机不正常

心想估计95280挂掉了,想起他说故障是通电无显示,我就按了下开关的确可以触发,并且电流还有跳变,到了亮机的电流,屏幕没反应,外接也没反应。

确定主板有问题拆机,观察主板成色还可以,无进水,明显烧坏的迹象。
插电手摸各个关键部位没发现有啥发烫不正常的,,,
分析一下待机偏大无非就2种情况
1短路:就是有原件短路拉低,引起发烫
2不短路:其他电压提前出来了

我这板子可以正常触发的,那么就是第二种情况了,,
通电不开机的情况下打各大电压,发现端倪,,
显卡供电不正常,

电压提前出来了0.20V左右,难怪待机不正常

直接取掉MOS管,。上电待机已经恢复正常,

打了下G级阻值感觉正常的就没找芯片换,只换了一个MOS管

开机显卡供电已经稳稳的出来了,特么的还是不亮机,,,
日,显卡芯片估计有问题了,直接把显卡供电和MOS管取掉

上电已经亮机,看来显卡也挂了

打电话说明情况后就这样交差了,客户不愿意加钱换显卡

来个亮机图

进系统打不上集显驱动,进BIOS改一下显卡选项后进系统驱动正常。最后加点分吧,加分不扣你的分

网友A:
这种铁壳的 管子  问题好多

网友B:
看到铁管子就看到钱了,不过CPU坏的几率大

网友C:
楼主的维修台。。。卫生真的好差啊。

网友D: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依据文章, 把显卡供电和MOS管取掉,并且进BIOS改一下显卡选项后, 就可以把独显变成集显方式 ,是这样吗, 请指点下。

网友E:
每次看你发帖,真是羡慕嫉妒恨啊,行云流水,老司机。再看自己发的贴,清一色的摸索贴,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F:
楼主这维修台证明技术高超,一般人到不了这境界!

网友G:
铁壳管子好多有问题,都是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铁壳的 管子  问题好多

恩 是的  特别是在CPU供电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铁管子就看到钱了,不过CPU坏的几率大

注意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维修台。。。卫生真的好差啊。

年底了要收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依据文章, 把显卡供电和MOS管取掉,并且进BIOS改一下显卡选项后, 就可以把独显变 ...

额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次看你发帖,真是羡慕嫉妒恨啊,行云流水,老司机。再看自己发的贴,清一色的摸索贴,路漫漫其修远兮

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维修台证明技术高超,一般人到不了这境界!

。。。。。。。。。。。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铁壳管子好多有问题,都是改一下

没备货的时候只有改一下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这种铁壳设计的真的很不人性话。。。。。

网友:
呵呵 谢谢分享 学习了 显卡也爱坏了

网友:
幸亏是双显卡!

网友:
联想铁壳管子容易坏     感觉是联想采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