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进水夹电电流70MA不能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8-01-27):
开机电流70MA,刷机报错4014.
维修:一般说报错4014代码,多数是CPU,暂存本体不良或者供电有问题,由于进水过,拆开主板之后发现尾插座背面屏蔽罩有腐蚀的痕迹,拆开屏蔽罩发现u1400腐蚀,把腐蚀的位置清理干净,更换u1400之后可以正常开机

此问题是U1400损坏引起I2C总线工作不良,导致刷机报错4014

网友:
厉害正常摔那么严重都不想接.价格报低麻烦报高客户不接受

网友:
厉害了。我们刚学的时候太难了。加油吧6666666666666

网友:
进水 这么搞好,很不错啊

网友:
I2C总线问题,影响就比较大,因为总线上挂了好几个器件,只是地址不同